端午夕阳倚湖湾——广州番禺祈福新村

楼主(2015-06-24):
新做的四轴很稳定,几乎没有调整任何飞控的参数和云台的参数。

网友:
横移还是有些抖hang

网友A:
介绍一下配置,咱也想搞一个。

网友B:
请楼主说一下配置

网友C:
1、折叠支架会导致GPS松动,左右摆动罗盘会影响机身姿态。
2、电池上放重心上移,应该下挂增加稳定性。
3、机架非正X型,全速前进或者后退松杆会掉高。

网友D:
大成都羡慕这样的绿化环境,配上音乐看起来很享受。

网友:
还是抖,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一下配置,咱也想搞一个。

ATG 680大字机架,朗宇V3508-380KV,好盈铂金30A,大疆NAZA-M V2+MINI IOSD,广东中山出的T-MOTOR全碳纤维正反桨1155-1555,桨越大效率越高,留空时间多。
大疆H3-3D+GOPRO HERO3+,电池6S5000MAH满载2300千克起飞重量可以13-18分钟(1155或1355桨),6S4200MAH满载可以12分钟(1155桨)。
图传600mW+三叶草天线,接受效果一般,两三百米后画面有干扰。现在限高300限远500,安全第一。

楼主:
片子拍的时候是推尽油门的,前后飞还可以,侧飞时云台会摆。中速拍没问题。这个动力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折叠支架会导致GPS松动,左右摆动罗盘会影响机身姿态。
2、电池上放重心上移,应该下挂增加稳定性。
3 ...

非常感谢指导在下!
1、为什么折叠直接会导致GPS松动呢?有点不解,请教一下。这个支架感觉还是不错的,振动很小。
2、电池放下面确实应该更稳定,要改一下。
3、由于装了IOSD,全速前进和后退均发现定高非常稳定,几乎一米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成都羡慕这样的绿化环境,配上音乐看起来很享受。

成都每年都去,以后去成都飞。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说一下配置

配置已报,请翻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指导在下!
1、为什么折叠直接会导致GPS松动呢?有点不解,请教一下。这个支架感觉还是不错的 ...

别看osd,地面2米的时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看osd,地面2米的时候试试

近距离低空也试过,确实有掉高,但似乎也还不是很多,我感觉可以接受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