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各类锂电充电器!

楼主(2015-06-24):
B6退休了现在要换一个新的
充电器
了

网友A:
308 不解释

网友B:
iCharger感觉还不错,正在用,skyrc正品的充电器也很好~

网友C:
b6还是得存一个好,看你用什么电池咯,一般4S 5000以下电池A9无压力,S数上升容量增大的话那么308duo是个好选择,按需求一步到位最节省,老是换来换去反而费钱

网友D:
B6可以充许多类型的电池,缺点是电流小且平衡时间长;性价比较高的可选A9,我一直在用这款感觉不错。

网友E:
有数显得充电器没多久就看不见数字了。

楼主:
有用cb86的模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