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以内什么控飞直升机最好呢,最好是可以一直用下去不用升级的

楼主(2015-06-24):
我知道futaba好,但是太贵了,实在承受不起,求推荐稳定性手感和futaba差不多的低价控

楼主:
而且普遍有一种说法,直升机相比固定翼和多轴需要更好的控,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A:
1500 連控玩固定翼吧...  還有很多充電, 配件等. 小電直入門免強可以, 但沒可能一直飛下去不升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 連控玩固定翼吧...  還有很多充電, 配件等. 小電直入門免強可以, 但沒可能一直飛下去不升級.

我的意思是遥控器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 連控玩固定翼吧...  還有很多充電, 配件等. 小電直入門免強可以, 但沒可能一直飛下去不升級.

用来飞直升机的

网友:
买MZ18吧,可玩性比较高手感也不错。Futaba不推荐,系统老旧,价格高,不知道有没有售后,关键还是日本货…用起来会觉得心情不好。

网友B:
MZ18是Graupner那款,不要误会成18MZ

楼主:
引用 网友B:
MZ18是Graupner那款,不要误会成18MZ

tb2200大洋 ,略贵啊

网友C:
你都1500了。还是FUTABA好些。。
收个2手FUTABA T8FG 再买个副厂接收。非一般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1500了。还是FUTABA好些。。
收个2手FUTABA T8FG 再买个副厂接收。非一般的手感!

futaba真这么神吗,个人还是觉得想加钱了。x9d怎么样啊,看评价都说很好

网友D:
只用来玩直升机控不需要太多功能,现在全部设置都在3轴陀螺仪里弄了.如果不考虑以后要玩多轴,多通道的固定翼之类的XG7够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用来玩直升机控不需要太多功能,现在全部设置都在3轴陀螺仪里弄了.如果不考虑以后要玩多轴,多通道的固定翼 ...

一直听坛友说直升机对控的要求最高,直升机都能玩的控,用来玩其他模型不在话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futaba真这么神吗,个人还是觉得想加钱了。x9d怎么样啊,看评价都说很好

反正没人说不好的!以前我用的D10,后来换成了FUTABA的T8FG了
给你分析一下用futaba 控的必要性
暂时没听见失控的报道,飞机越大越重要!
虽然很多时候是单飞,但是也免不了要请教高手问题,大部分的高手土豪都是FUTABA或者JR的控,或者都用过!请教起来很方便
去和大家一起飞的时候,FUTABA的控显至少不算穷屌丝。哈哈哈。
手感很不错!
还有就是2手T8FG确实很便宜

网友:
一直用下去不升级是不可能的。就算是最贵的18MZ过几年也是要淘汰的。而且淘汰速度会越来了越快。
Futaba的口碑不是吹出来的,是时间验证的。不过Futaba的接收机是很贵的, 如果不能接受,不建议买Futaba。

网友:
二手收把T8FG,要是带6208价格都在18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没人说不好的!以前我用的D10,后来换成了FUTABA的T8FG了
给你分析一下用futaba 控的必要性
暂时 ...

这些控也比较少人出,二手要又运气才能收到

网友:
看完上面的评论有点心塞…futaba真有这么好?平心而论,一个直升机需要哪些功能?不就是6个通道加熄火开关,特技开关,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还有基础的正反向以及行程大小,不要说华科尔D10,给我一个天地飞6通就能玩转700了。而且现在都是3轴陀螺仪,请教别人调机哪里还需要改动遥控参数的?都是直接调试3轴陀螺仪里面的参数。futaba 14sg的控是我用过的觉得最繁琐的控了,我只想问问有多少人能够精通futaba的系统,对每个功能都了如指掌?至于说稳定性那就更加觉得心塞,现在的遥控器很少几率会出现失控的情况了,这不是futaba独有的东西。我用过两年华科尔D10,用来飞700,550,450,也从来没有失控,相反我倒是看到身边很多模友的14sg出现各种不解的问题,例如futaba接收机出现信号输出延迟导致炸鸡等……好了不说了,真心不喜欢futaba。还是建议用点别的控试试吧,

网友:
还有说手感的,也不得不说一下,一个控你用起来觉得手感好,但是别人不一定也会觉得手感好。这要看自己手掌的大小,手指的粗细,手指的长度,有没有长指甲,左撇子还是右撇子,手指不同关节的比例长度,手指的柔软度,甚至你的握控的习惯………当然还有控的摇杆感度,摇杆的类型,摇杆的行程大小,摇杆阻尼的大小,摇杆的顺滑度,遥控器的大小,遥控器的整体造型,好不好看………等等等等东西。简单的说就是……手感这东西因人而异,不会因为遥控器值1w,你用起来就会觉得手感好,尝试手感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模友的控来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用d7飞了两年多的450、550、还有固定翼,一直都很适应。

网友:
1500这个价位,飞直升机,我觉得XG8是不二之选了,可以收到带831接收成色很新的二手,以后的大多数固定翼,滑翔机,都不用换控了。
预算高一点的话确实可以T8FG。
一定要配原厂接收机,否者大厂控的意义就失去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