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H4-680机架挂微单求动力配置

楼主(2015-06-24):
H4-680机架挂微单求动力配置,那位推荐?谢谢!

网友A:
41电机,30A电调,16寸桨可以吧?

网友B:
4系电机。。。40A电调更保靠。。。低KV 大桨。。。。14寸以上。6S电池。。。。H4要买加强版的、。

网友C:
h4貌似最大15寸的桨吧。。。

网友D:
4系电机,30A电调,6S电,15寸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E:
3508 靠谱么?

网友F(2015-07-27):
引用 网友E:
3508 靠谱么?
拉力不够

网友G:
都上微单了,h4不靠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