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10、D7E加高频头刷固件(无论G大M大SUV大)的模友

楼主(2015-06-24):
这样的控确实能飞很多飞机,但某些特殊功能能够实现吗?比如拍照,摄像,控制灯光,无头模式,一拉杆就返航。JJ1000A迷你小飞碟的配套控上有一个按键,长按一下就是无头模式,在这种改装控上能否实现?

网友A:
你说的貌似都和控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貌似都和控没有关系

给控有很大关系,就是没有找到设置方法。灯光、翻滚都设置好了,5通道是灯光、6通道是翻滚。几通道是无头模式或给飞机一个什么参数?在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控有很大关系,就是没有找到设置方法。灯光、翻滚都设置好了,5通道是灯光、6通道是翻滚。几通道是无头 ...

灯光,拍照,无头模式都是由遥控器控制,我在迷你小四轴JJ1000A上发现了五通道是灯光,通过通道映射,给五通道分配一个开关,就可以控制它的灯光了。只是无头模式还没有找到门路,至于翻滚是由大小舵控制的。可能不同的模型不完全一样,希望模友们多交流。

网友:
这个控比天地飞9的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灯光,拍照,无头模式都是由遥控器控制,我在迷你小四轴JJ1000A上发现了五通道是灯光,通过通道映射,给 ...

5通道是灯光:通道值:+100是常亮,0是闪烁,—100是关闭。6通道是控制翻滚功能设置,通道值+100可以翻滚,—100不能翻滚。自己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通道是灯光:通道值:+100是常亮,0是闪烁,—100是关闭。6通道是控制翻滚功能设置,通道值+100可以翻 ...

按照楼上说的确实实现了常亮、闪烁、熄灭三种状态。都说刷了固件,功能强大,号称万能控,但是怎么用这种控设置无头模式啊?有没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求帮忙,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