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用什么型号电机多大桨

楼主(2015-06-24):
新手想玩4轴想问一下f450一般用什么型号
电机
多大桨

楼主:
啊啊啊,怎么没高手帮我啊?

网友A:
2212 10寸桨 2216 可上11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10寸桨 2216 可上11寸
那kv值捏??

网友B:
3S用KV9804S用KV800

网友C:
E310或者E305

网友D:
我用的是2212

网友E:
新手路過
小弟用的f330機架
用了颶風2212 930kv
上8吋槳會大了嗎?

网友F(2015-08-05):
F450 飓风2216 KV980 浆1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