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中心板坏了,想改6轴,请问哪些可以用

楼主(2015-06-24):
请高手指点一下,我的精灵2V中心板坏了,不想去换了,想拿来改6轴,新买了3508 KV390的电机,好赢40A的电调.我想求助一下,2V里哪些可以用上,暂时知道的就是NAZA 2V飞控 ,GPS,里面哪些可以拆来实用,如果想继续实用2V的图传,该如何.非常感谢

网友:
应该都可以直接用,不过精灵的飞控固件可以用六轴么?没用过精灵不了解这东西。

网友:
改不了的 醒醒吧

楼主:
怎么呢,飞控是NAZA V2的,可以上6轴

网友:
想继续用蛋蛋的话貌似不行,只能用飞控和gps,但是飞控要另外买个pmu

楼主:
遥控器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