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4):
各位大神,求助,40cm的船,用30mm的塑料桨起滑很快,换了铝桨就很慢,请问是什么原因,急……

网友A:
两个桨一样的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桨一样的螺距?

是的,大小一样,材质不一样,还有就好铝的比塑料的短2mm

网友B:
如果是玩具塑料桨问题就比较简单,玩具桨螺距比小,大概1.0左右,低速时推力大,容易起滑。铝桨螺距比大多是1.4,比玩具桨螺距比高很多。
起滑快慢也与螺旋桨叶面的形状有密切关系,最好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玩具塑料桨问题就比较简单,玩具桨螺距比小,大概1.0左右,低速时推力大,容易起滑。铝桨螺距比大多 ...

关键是塑料桨是按照铝桨做出来的,大小,螺距都一样

网友:
高转速下,塑桨是会有变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塑料桨是按照铝桨做出来的,大小,螺距都一样

看刀口锋利不?特别是叶尖的阻力
所谓‘打空泡’一是桨的深度正好处在水流不畅,迫使桨的前方吸入空气的,例如受到船尾的阻挡;另外一种是高速流体流经曲面造成液体气化,这种原因同转速和桨的特性有关,你的问题应该是第二种原因,建议你多从桨的曲面、厚度、前后缘、桨尖几方面对比分析。
螺旋桨学问很深,我也只知道皮毛,说错了勿怪

网友:
以上都是玩船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刀口锋利不?特别是叶尖的阻力
所谓‘打空泡’一是桨的深度正好处在水流不畅,迫使桨的前方吸入空气的 ...

我再试试看吧,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