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 姿态/GPS 模式下解锁问题

楼主(2015-06-24):
所有参数都正确,遥感也校准了好多次。 但是就是在姿态和GPS模式下启动不了电机,手动模式一切正常,现在飞的话只能手动模式启动电机然后再切姿态模式起飞。
求大神解决下,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姿态GPS模式下油门遥感在最低位会闪灯两次显示遥感不在中位,油门推到50%就正常了,但是还是启动不了电机。

网友A:
不仅调参软件里遥控器校准,还要对遥控器各通道舵机行程量和限制点进行设定,你用的是14s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调参软件里遥控器校准,还要对遥控器各通道舵机行程量和限制点进行设定,你用的是14sg吗?

我的是T8FG 14通的版本,应该怎么校准呢

网友:
NB遥控器,看遥控器说明书

网友B:
你好,请问你解决问题了吗?我的A2也启动不了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解决问题了吗?我的A2也启动不了电机!

没有啊,还是在用手动转模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