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一个关于并联功率的问题求大神门帮忙

楼主(2015-06-24):
3.7V的电池然后两个N30马达,3.7V电池直接连接一个马达的拉力是50g,但是在3.7V的接收器上面并联,拉力会怎么变化,会是1+1的样子么?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变化,求大神指导

楼主:
怎么就沉底了呢

网友A:
两个并联的效果取决于电池的性能,如果电池放电能力余量大,并联能接近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并联的效果取决于电池的性能,如果电池放电能力余量大,并联能接近1+1。

电池放电20C

网友B:
理论上就是1+1

n30有50克?楼主是直驱还是减速组的呀,桨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就是1+1

n30有50克?楼主是直驱还是减速组的呀,桨多大?

直驱  浆是7.5厘米的

网友B:
直驱我最大只测到30g...楼主的电机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驱我最大只测到30g...楼主的电机质量不错

我这个比N30好一点,买的N40电机,因为我说N40好多人不知道,我就只能说N30了

网友A:
只要电池不拖后腿,一般来说接近而略小于1+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池不拖后腿,一般来说接近而略小于1+1吧。

电池应该没问题,3.7V 20C放电比     可是目前还么飞起来 ,不知道什么原因,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