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调机的新手要请教问题的请进

楼主(2015-06-24):
本人热衷于航模,为航模发展做贡献,有不懂调机的新手朋友 ,如果你用的是K8陀螺仪或者亚拓GPRO陀螺仪,在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请加QQ群 467911510,也欢迎老手进群帮忙教教新手,都知道新手玩直机有多么的郁闷,从飞机买回来,看到拿到手的飞机只是一堆零件,那种心酸,慢慢摸索装机,陀螺仪接线,调机,都需要老手带,其实教新手,有些时候挺开心的,比如有个新手举着接收机拍个照片问我,兄弟 这个是稳压器吗?顿时 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哈哈  发图为证

网友:
本人有闲置直升机,450级别的,一直折腾不好

网友A:
好帖,帮顶,有问题再来提,楼主能不能顺便帮你看看我发的求助贴,谢谢

网友A:
错了,是帮我看看,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是帮我看看,不好意思

X3左右摇摆?其实这个问题,太多东西可以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了,主轴弯曲,轴承不同心,,还有就是炸鸡后换横轴为了解决虚位直在横轴的一边垫了个垫片,结果导致震动过大,最近我碰到的一个问题,导致左右摆竟然是大桨不通总量,新买的一副碳纤桨两边总量不等,转动起来再地上就直接跳来跳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X3左右摇摆?其实这个问题,太多东西可以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了,主轴弯曲,轴承不同心,,还有就是炸鸡 ...

谢谢,我好像就是只在一侧垫了垫片,那我拆了试试

网友:
我是直机新手,请问指数曲线是怎么回事?动平衡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我在增城,

楼主:
有没有东莞塘厦的直机摩友啊,就聚飞

好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