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经验,x3机身左右摇摆问题

楼主(2015-06-24):
1,配置:x3,k8,花2520,v3,1102
2,曲线:特技一,油门70-70-70,螺距-100,0,100
3,问题:开特技,大螺距上升,简单钟摆,或动作大点,会有机身左右摇摆情况,把主旋翼陀螺增益已调到56了,也有这情况,炸过两次,主轴基本无虚位,也无双桨情况,以前陀螺增益75都没问题,请问前辈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能帮忙分析一下吗?十分感谢!
4,已有前辈说可能轴承坏了导致,到轴承同心没问题,转起来也没异声,搞不懂了

楼主:
补充一下,飞了30电左右

网友A:
主轴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换了吗?

原厂主轴炸机后没用,直接用的新的飞越主横轴,

网友B:
飞越出x3的易损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出x3的易损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出x3的易损件了??

好像是富丽的

网友C:
尾巴是1107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是1107吗、

网友C:
我的配置跟你一模一样,又买了一个565尾舵机周末测试,已经改了皮传 。我的情况是悬停就左右轻微摇摆,有的人建议用1102来锁尾巴,一点点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配置跟你一模一样,又买了一个565尾舵机周末测试,已经改了皮传 。我的情况是悬停就左右轻微摇摆,有的 ...

你的是尾巴左右摇摆?我的是机身大动作左右摇摆,1107装在机身右侧锁尾没问题,以前装在左侧悬停就有金鱼尾

网友D:
悬停会摆吗?机身会点头吗?陀螺仪用什么双面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悬停会摆吗?机身会点头吗?陀螺仪用什么双面胶粘的?

悬停不摆,不点头,陀螺仪用原包装里的粘的,很牢固,就是满螺距上升机身会左右晃动,或者翻滚一下会有短暂的晃动

网友D:
建议主旋翼陀螺增益调低些,集体螺距调低些。

要不就是抖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主旋翼陀螺增益调低些,集体螺距调低些。

要不就是抖舵了。

有道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