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炸鸡

楼主(2015-06-24):
昨晚低飞撞楼高度低于3米,油门打最低没反应,机器倒扣地上螺旋桨狂转,上去拔电池。三个手指和胳膊负伤。云台固定版断裂一个脚,云台数据线全部脱出。相机撞击一个角。

问题;为什么撞击翻转之后收油门最低没反应?!

网友:
标准的失控模式开启了,客服会说指南针被干扰了!不信你问问客服

楼主:
哎,距离我有七米怎么油门就不好用了!话说指南针和油门有关系吗

楼主:
图都没心情上了 血染了精灵

网友:
试过内八再上锁吗?

网友A:
是最新固件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最新固件ma

刚升的最新固件

楼主:
方式我就把油门打到底 发现没有任何反应 当机立断放下控冲上去拔了电池  撞墙是我操作失误 没有分清头尾 但是反应速度不用怀疑 我是在卧室里练小六通8字高速航线的

网友:
因为检测飞机不水平,只能外八字关机

网友:
精灵3能降固件吗?降一下试试

网友:
貌似不升级不能飞吧?

网友:
炸鸡后遥控器失控。

网友:
DJI-woongkong-m 磁场校准的时候 水平一圈,但是垂直方向一圈半是什么原因啊?而且校准完飞起来自旋(不是马桶效应),以机身水平圆心向右旋转,动作拉不回来

网友:
请教一下,听说精灵3震动很大,是这样吗?

网友B:
安全第一,小心谨慎

网友C:
真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