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1小直机的控能和伟力哪款小四轴对频?有朋友亲身试过吗?

楼主(2015-06-24):
伟力v911小直机的控能和伟力哪款小四轴对频?有朋友亲身试过吗?

网友A:
这个 不知道 同牌子的产品 不能对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不知道 同牌子的产品 不能对频吗

型号不同有可能不能对频

楼主:
这个问题没人知道吗?

网友:
这是做什么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我只玩过把里面的高频头拆下来装到D7e上面。不然我怀疑控的程序不适合其他模型。

楼主:
伟力939,能用V911的控?

网友B:
可以的,就是会缺少点功能,939控有4档舵量911只有大小两档,939有一键翻滚911没有。
不过我都不用,用7E控改装后控制,好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就是会缺少点功能,939控有4档舵量911只有大小两档,939有一键翻滚911没有。
不过我都不用,用7E ...
用V911的控怎么和939对频?
你用控怎么改装的?有教程贴子吗?

网友B:
一样的对频方法,和911怎么对和939就同样的对.
论坛搜索7E有相关的帖子的,不会改装就直接选富斯的控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对频方法,和911怎么对和939就同样的对.
论坛搜索7E有相关的帖子的,不会改装就直接选富斯的控就是了. ...

我有个富斯9控,是原厂固件,可以和939对频吗?控不需要任何改动?

网友:
你跟你911对对看,若能对上那么939也能够对上,ID不用固定,911可以固定ID但939不能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