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池问题

楼主(2015-06-24):
  各位高手,小弟请教个电池的问题,我的电池买过不少,可总是用不长久,也是按照使用方法来的,我搞不清楚放电到了3.7是指飞机飞的时候电压到3.7马上就要降落?因为我看见我的电池放电到3.4或3.5左右断电以后电压也能回到3.7以上,请教各位,这样用对还是不对?还有个问题我有好几个电池充满电,用的时候降压太快刚起飞就降到不到11v了,可是不加油门瞬间又到了12以上了,这是不是说明电池不行了?谢谢

网友:
是你的电池太差了,内阻大,使用时电压就降的快,换好电池试试你就知道了

网友A:
负载电压降到3.6就得降落了,空载以后回压越大,说明电池内阻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压降到3.6就得降落了,空载以后回压越大,说明电池内阻越大

多谢,假如内阻大了的话有没有办法减小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