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77的螺距调到多少算合适

楼主(2015-06-24):
如题,谢谢

网友:
螺距+-12怎么测量

网友:
问的奇怪,答的也奇怪

网友(2015-09-24):
最大螺距12度,最小螺距-12度。目测的。毕竟没有这么小的螺距规

网友A:
楼上能目测出12度 火眼金睛 够狠 高手高手高高手

可以夹一个螺距尺凑合看一下 另外977只要保证50油门十字盘水平 螺距零度即可 螺距锁死的 你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能目测出12度 火眼金睛 够狠 高手高手高高手

可以夹一个螺距尺凑合看一下 另外977只要保证50油门十字 ...

加长舵机臂,用D7E刷固件,改螺距妥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能目测出12度 火眼金睛 够狠 高手高手高高手

可以夹一个螺距尺凑合看一下 另外977只要保证50油门十字 ...

少见多怪!!!
我是做设计的,平时和长度角度经常打交道。目测只是个大概,难道不行吗????????最好是靠手拿,推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感受力道调节,这你就更没有听说过吧!!!!!
我已经换了XK110的接收机,用原厂控可以调节5点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用futaba更是可以直观的看到曲线调节。难道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见多怪!!!
我是做设计的,平时和长度角度经常打交道。目测只是个大概,难道不行吗???????? ...

呵呵 没人阻止你 也没想阻止 目测12 。。太神了 我不行 我都靠尺

网友:
V977的控是可以调螺距的, 要多大螺距是因人而异,也就是你只要试飞时, 逐次调高到你能接受的上升力道就可以了,

V977装改2S套件,所有3D动作皆可胜任,能自旋翻也能12点钟擉, 而且配件便宜,  所以新手建议先飞1S的V977或K110,会倒飞基本功後,再加装改2S套件, 此时也可再入HCP100S,体验另一种操纵风格,

网友:
我用D7E加高频头玩977,发现原厂接收设置了螺距上下限,极限值之间距离只有不到20,也就是说要是你通过机械调整增大正螺距负螺距就会跟着减小,很蛋疼

网友C(2015-12-06):
引用 网友B:
少见多怪!!!
我是做设计的,平时和长度角度经常打交道。目测只是个大概,难道不行吗???????? ...

螺距曲线和螺距如何对应?110的最大螺距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距曲线和螺距如何对应?110的最大螺距是多少?

3D螺距曲线一般直线就可以了,比如中点50,最高点80,那么中高段就设65。调螺距前提是先把正负螺距尽量搞对称了,不是控调对称就对称的,把两片大浆折后对齐平行即可,K110用控调舵机中立点就可以,6就是调螺距位置,很方便。

110最大螺距太夸张,调最大根本锁不住尾。个人目前觉得比较理想的是20-35-50-65-80。螺距再高点的话虽然瞬间升力会更大,也能锁住尾,但是连续钟摆或彩虹会开始掉转,反而更无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距曲线和螺距如何对应?110的最大螺距是多少?

最近发现网上有迷你螺距规卖。针对450以下的小鸡,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