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这样的小机能飞起来吗?

楼主(2015-06-24):
原型机正在制作中。预计重量33g,翼展30cm,翼载荷16.5g/dm2,双发半油门拉力16g,最大拉力24g。这样的小机能飞好吗?

单发拉力明显不足,双发则又遇到一个难题。螺旋桨如上图旋转(前视),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向下的力(或者说是低头力矩?),把起落架都压塌了。把飞机竖直拿起来,感觉好像有只大老鼠在机腹方向拉拽似的。就算起落架没塌,飞机被重重地压住也不能起飞吧。拉力线什么的真是神秘莫测啊。现在正在尝试给电机一个上拉角,看能不能改善情况。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拉力线问题

网友A:
双发你这转向,每个电机都给机翼以向外翻滚的力矩,怎么能低头呢 ?你拉力线是水平于机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发你这转向,每个电机都给机翼以向外翻滚的力矩,怎么能低头呢 ?你拉力线是水平于机翼么?
...

弄了个小吊舱,低于机翼1厘米

网友B:
俩 6mm空心杯直驱?
选好电机,配好桨,貌似应该能飞。
300mm翼展飞机,33g,有些重了,尽量减重也是一个办法。
这种布局,产生低头力矩,有些诡异,看看拉力线吧。
也有可能是在试验时,卡住机轮,不让飞机起飞,而产生的。
手捏机尾,高度和主翼一样高,再试试。
个见,不喜勿喷。

网友:
反着转呗,那就,飞起来了俯仰就用水平舵控制了啊,我的88克   52翼展 ,还没研究明白飞起来呢

网友:
单翼鸡的话电机,前拉要下拉角。然后主机翼要有仰角1-5°     上反角1-3°

网友C:
还有谁跟俺的赶脚一样? 如此旋转方向,机身受到的是向上的扭力啊。。。

何况,这是整机内部应力,跟脚架施于地面的压力何干? 如何可以将其“压塌”?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把主机翼仰角搞反了。
我刚开始做飞机的时候不懂,翻过这种错误。心想人家飞机往天上飞,我的怎么往地上栽

网友E:
翼载荷怎么计算啊?我的飞机翼展52里面  最宽6.5厘米,最窄4.2厘米,整机重量74g   或者  88 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俩 6mm空心杯直驱?
选好电机,配好桨,貌似应该能飞。
300mm翼展飞机,33g,有些重了,尽量减重也是一个 ...

6毫米空心杯直驱的话很勉强啊,1S电池半油门就很烫手了。为了防摔也不太想用减速组和大桨。上了720电机自然就不轻了,电装重18.6克。空机也很重,14.7克。机身用吹塑纸做的,弄巧反拙了。以前有一种很薄的吹塑纸,现在没卖的了,只能买版画用的,又重又脆。我再做一架空机,估计能减5、6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谁跟俺的赶脚一样? 如此旋转方向,机身受到的是向上的扭力啊。。。

何况,这是整机内部应 ...

可能是类似明轮的效果吧。螺旋向下扰流被机身阻碍了,向上扰流却畅通无阻,所以产生了一个向下的力。等明天让螺旋桨反转再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把主机翼仰角搞反了。
我刚开始做飞机的时候不懂,翻过这种错误。心想人家飞机往天上飞,我的怎 ...

没反。不过说不定反了倒是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翼载荷怎么计算啊?我的飞机翼展52里面  最宽6.5厘米,最窄4.2厘米,整机重量74g   或者  88 g

航模的翼载荷是重量(克)除以翼面积(平方分米)。80多克的飞机翼展只有52厘米吗?翼展左边翅膀尖尖到右边翅膀尖尖的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模的翼载荷是重量(克)除以翼面积(平方分米)。80多克的飞机翼展只有52厘米吗?翼展左边翅膀尖尖到右 ...

52翼展的飞机 88克很重么?

网友:
我也没看懂

网友(2016-04-06):
应该能的    尽量做轻点

网友:
新人入坛学习

网友F:
有低头力矩不可能吧,是不是手没抓到机机重心处?我想手放到机尾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