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负重轮的固定方式

楼主(2015-06-24):
我买了恒龙的虎式,我勒个擦竟然是直接用螺丝拧在扭杆上当做负重轮轴,而且还外八。想用轴承来做但是不知道这个怎么固定住,负重轮怎么不掉下来的呢?
上个进度,正在设计扭杆悬挂。
这个是我设计的,但是需要在轴上开孔,或者在扭杆上攻丝。

网友A:
摇臂上攻丝能固定住路轮轴?你看看虎式那摇臂有多大???你这设计还不如原来的螺丝拧在摇臂上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臂上攻丝能固定住路轮轴?你看看虎式那摇臂有多大???你这设计还不如原来的螺丝拧在摇臂上牢固。。。

是啊,我没想出什么好的办法来。想问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没想出什么好的办法来。想问下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

就原来那样螺丝拧上就行了呀,换金属摇臂。。。。

网友B:
在摇臂上开台阶孔,轴两端打孔攻丝,用螺丝栓接路轮轴。

网友B:
侧边机米固定并不是很好加工
话说你要做T70可是没现成履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边机米固定并不是很好加工
话说你要做T70可是没现成履带的。

是啊履带我用二分链条做了,需要用激光切割诱导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摇臂上开台阶孔,轴两端打孔攻丝,用螺丝栓接路轮轴。

谢谢!大概知道了,我问了加工轴的卖家,他说可以定做不锈钢轴,5元一根。
还请问下链接车身一端的扭杆和轴,感觉也可以这么做了,毕竟扭杆运动的范围有限,应该不会松脱。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概知道了,我问了加工轴的卖家,他说可以定做不锈钢轴,5元一根。
还请问下链接车身一端的扭杆 ...

可以照搬相同结构,注意轴向固定的刚度就行了。否则外八字没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照搬相同结构,注意轴向固定的刚度就行了。否则外八字没商量。

好的,我估计可能要多试几次了,谢谢了。

网友:
这个设计应该是可以的,加双轴承更好。

网友C:
这是我做的结构,你可以参考下,红圈处有个垫圈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做的结构,你可以参考下,红圈处有个垫圈没装。

非常感谢!!我拿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