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手赐教~~~飞越650用此配置可以飞多久?

楼主(2015-06-24):
想弄一套飞越650,准备配如下配置,还请各位老手帮忙看下这个配置可以飞多久,谢谢先~
机架:飞越650
电机:朗宇4110S KV580
桨:DJI1555
电调:好盈铂金30A
电池:4S5200MAH
飞控:零度S4V3
穷人OSD
山狗SJ6000
2轴山狗无刷无台
创新科5.8G图传
图传供电:3S 2200MAH
这一套东西配下来估计下重量快3公斤了,不知道这样配行不,电池能飞多久,还请高手们赐教,再次感谢~

网友A:
估计十来分钟吧。建议用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十来分钟吧。建议用6s

朗宇4110S KV580只能上4S,主要是我手里都是2S的5200电池,不想买6S电池了,所以选了这个动力配置,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4110S KV580只能上4S,主要是我手里都是2S的5200电池,不想买6S电池了,所以选了这个动力配置,呵呵~

那你kv偏低了

楼主:
查了下淘宝上的数据感觉拉力和功耗这个KV580的算比较适中的,所以就选了这个,完了我再研究研究,谢谢你的宝贵意见!

网友B:
我整机卖2600 上手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整机卖2600 上手航拍

带不带云台和山狗?
你新疆哪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不带云台和山狗?
你新疆哪里的?

哈密 不带云台狗 2600

楼主:
顶起来~别沉了~
高手们呢?今天都放假了吗???

网友:
哈哈,看不懂,帮忙顶贴!

网友:
诶不对 是偏低还是偏高就对了……反正就不太合适

网友:
我的飞越650 4110 400kv,总重2.7,6s5200可以飞二十多三十分钟

网友:
现在要出机架动力跟电池,需要可以联系或者看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