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ektrum TM1000数据回传的若干讨论!

楼主(2015-06-24):
TM1000和AR8000配合。可以回传接收机的电压~~
如果要回传转速,电池电压,温度的话还需要搭配相关传感器。。。
问题来了。。这些传感器的信号 是通用型的呢,,还是
spektrum 专用的传感器呢??哪位大神研究过。。给指点指点,,有购买的地址。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不懂,看楼下

网友A:
动力电源电压遥测不需另外买传感器,tm1000里配的一个插头就是用来测电池电压。直接接到电池正负极就可以,极性不要搞错就好

网友:
看了回帖是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源电压遥测不需另外买传感器,tm1000里配的一个插头就是用来测电池电压。直接接到电池正负极就可以, ...

额。。TM1000是DX8带的。。后来出了。。TM1000留下了。。线好像没有了。。。。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TM1000是DX8带的。。后来出了。。TM1000留下了。。线好像没有了。。。。怎么办

线就是普通的迷你jst舵机线去掉信号线留下红黑两根。黑色线接动力电负极,红色接正极,迷你jst插头可以直接插在tm1000的遥测口也可以先将tm1000自带的y线插在遥测口,然后把上述的迷你jst头插到y线的任一个口上,y线的另一个口可以接温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就是普通的迷你jst舵机线去掉信号线留下红黑两根。黑色线接动力电负极,红色接正极,迷你jst插头可以直 ...

直接给TM1000 供3S的电压吗??我以为中间有个东西测完电压给TM1000只给的信号! 明白了。。我去试一试,,老金专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给TM1000 供3S的电压吗??我以为中间有个东西测完电压给TM1000只给的信号! 明白了。。我去试一试, ...

这个是我用在550上测6S动力电的线,没有任何元器件,直接接Y线

网友B:
温度转速要传感器, 地平线去买好了,虽然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转速要传感器, 地平线去买好了,虽然小贵

只要个电压即可。。电动象真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用在550上测6S动力电的线,没有任何元器件,直接接Y线

金老师。。。问题又来了。。

按照你的接线做好,,回传还是只显示接收电压。。DX18的界面和DX8不一样

这个界面能看到接收电压,,ABLR  FH 都嘛意思呢

系统我已经升级到108了

网友A:
遥测界面默认只显示接受电荷接收信号质量。动力电显示的话要到系统菜单打开动力电的选项。动力电电压报警也在那里显示

ablr后面跟的数字是信号质量。关键是看F和H尤其是H
F是指所有接受单元(包括主机和卫星)总和起来丢过多少信号包(frame loss)
H是指所有接受单元经过信号处理后都无法恢复某一个特定信号包,以致产生信号锁定(hold),也就是说接收机曾经有多少次无法解调信号,结果用上一次的信号重复输出。

F有一些是正常的,飞机在某个位子某个天线“看不到”信号,该接收机就会丢包。这时就要看其他接收机的情况,只要有一个接收机“看到”,就能正常输出信号。
而H哪怕有一次,都意味着接收机曾经“失控”过,要好好检查了(设备,飞场,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测界面默认只显示接受电荷接收信号质量。动力电显示的话要到系统菜单打开动力电的选项。动力电电压报警也 ...

感谢金老师的解答,回传电池电压已经搞定!!
确实要在设置里设定显示出来。

周末爽飞起!

网友(2015-07-29):
RPM传感器,如果是V3电调就好办。如果不是就要用到光耦,光耦信号输入接在电调输出3根线的任意两根。输出好像是一根接TM100电源输入的正极,接电阻再接正极,另外一个输出脚接TM1000的RPM信号输入。RPM信号输入有两个端子,一个是地,一个是RPM信号。可能描述的不太清楚,可以找找我以前发过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