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T-motor air 2213电机配合好盈天行者20A疑似堵转?

楼主(2015-06-24):
去年年底装了一架DIY精灵,用的T-motor air 2213+好盈天行者20A的动力方案,一直安全飞行至今。
前几天拍东西,头两个起落一切正常,第3个起落上电后,M1电机卡顿,推油门,电机不转,同时温度异常高,并有糊味,电机手推无卡死。
这架飞机已做油门校正并安全飞行了至少50个起落,没炸过机,螺丝也没顶到线圈。
一开始怀疑电调烧了,但是打开后检查无异样,目前电机已返厂,厂家用TM电调检测电机无异常。
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更新:
元凶是这颗电调,换到别的电机试验时,出现类似问题。

这是那颗出问题的电调,好盈天行者20A,初步怀疑是缺相或者堵转,但是电调看不出来烧灼痕迹,也没炸过或是短路过,
TM2213的最大电流也就10A出头,不存在超时工作,有高人知道原因吗?求分享

网友A:
电调模式可能混乱了,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模式可能混乱了,恢复出厂设置

问题是我按这个设置少说安全飞行了50个起落了。。。突然出现的,毫无征兆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电机差点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电机差点烧了

地面还是空中?所以推测是电调问题?
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看过不懂。

网友:
前几天,我的也和LZ的一样,在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一站库木塔格也摔了,回来检查发现有个电机用手转重,以为电调烧了,和其他电机对倒试了下,是电机内部短路了。

网友:
可能是电机漆包线出现短路,我之前遇到过

网友B:
电调是什么固件,原厂的还是blheli,之前看到有人说blheli13不太稳定,你试试降级到11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是什么固件,原厂的还是blheli,之前看到有人说blheli13不太稳定,你试试降级到11看?

原厂固件

网友B:
原厂的不太可能堵转的,更新率才50Hz,怀疑别的原因。同时建议多轴用blheli固件,响应速度提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的不太可能堵转的,更新率才50Hz,怀疑别的原因。同时建议多轴用blheli固件,响应速度提升很大。

嗯,都安全飞行了大几十个起落,很诡异

网友:
可能兼容性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