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了一条船玩玩

楼主(2015-06-24):
设备:新西达2217kv1750,好盈天行者40a,2200ma花牌×2
速度不快,水花挺大

网友A:
我之前都整左台黎玩动力同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都整左台黎玩动力同你一样

我玩航模挺久,为了省事就直接用现有资源搞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玩航模挺久,为了省事就直接用现有资源搞起来了

3837悠闲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

你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37悠闲玩

你这个电机配的多大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机配的多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好么?

网友C:
看了觉得造型不错,船体挺漂亮的,要喷上油漆那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觉得造型不错,船体挺漂亮的,要喷上油漆那就更完美了!

才刚试过水,确定动力系统达到预期值后在喷漆

网友D:
有视频吗,
看图片没有充分起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视频吗,
看图片没有充分起滑

视频不会发,确实是没充分起滑,不知道什么情况,而且有时候桨还能吸到空气,是出轴短了还是船太轻了?

网友E:
会不会是重了?堆不动? 不懂船,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重了?堆不动? 不懂船,纯猜测

应该不是,今下午试水,感觉电机马力很大,但是船无力,好像是螺旋桨高速的时候打不到太多的水,有抽气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桨型号没选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今下午试水,感觉电机马力很大,但是船无力,好像是螺旋桨高速的时候打不到太多的水,有抽气的 ...

真心不懂了, 只会玩玩简单的模型, 楼主解决了求艾特一下呀,学学姿势

网友F:
浆轴太平了,向下加点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心不懂了, 只会玩玩简单的模型, 楼主解决了求艾特一下呀,学学姿势

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浆轴太平了,向下加点角度。

应该是,但是我这船搞的,加出轴角度是很大的工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效果好么?

悠闲咯,这种船不适合跑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悠闲咯,这种船不适合跑高速

也是哈,这是游艇,不是竞速船

网友G:
好漂亮的船,有图纸么,给发一个38133909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漂亮的船,有图纸么,给发一个

美图纸,×宝买的船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今下午试水,感觉电机马力很大,但是船无力,好像是螺旋桨高速的时候打不到太多的水,有抽气的 ...

从图片中看,你这船问题够多的。
1:电机kv值太低不适合。电机的安装是按固定翼飞机的十字架安装方法,这样装船上的缺点是震动大高速时螺丝容易返松。建议将电机轴的出轴方向调整一下返过来装,会此较适合玩船
2:出轴有问题。你用的是半浸桨的安装方法,出轴过低导致浆叶完全没入水中这种桨形就很容易打空泡了,可以换柴刀桨型的桨试试或许解决打空泡的症状。但半浸桨变为全浸桨来用,电调的承受能力要考虑。

网友I:
14.8*1750=25900,转速还差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14.8*1750=25900,转速还差不少

问题要背负6s的电池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图片中看,你这船问题够多的。
1:电机kv值太低不适合。电机的安装是按固定翼飞机的十字架安装方法, ...

哦,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4.8*1750=25900,转速还差不少

意思就是说玩船要用类似涵道的电机呗?高转速小桨叶

网友J:
出轴低了点,三点一线再上来个2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出轴低了点,三点一线再上来个2mm左右

哦,配的435的桨是不是小了?

网友J:
我的玩具船壳和你差不多大,434就够了,就是转速比你高 2221花牌的,将近4000KV,还有你开起来桨打出来基本没水花,出轴正确的话船很轻松的,没多少距离就起滑了或者直接起滑,我的出轴65MM ,船后面延伸线到轴还有将近2MM距离,改下出轴等跑起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玩具船壳和你差不多大,434就够了,就是转速比你高 2221花牌的,将近4000KV,还有你开起来桨打出来基本 ...

能不能发个图看看?是和船底平行出轴?

网友J:
船没在家,一般玩具的船都不是平的有点弧度的,就是船最后面那块就当船底,拿尺延伸过去 出去65  延伸线和轴不到2MM改下肯定有效果抽水泵别用了,速度起来就有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船没在家,一般玩具的船都不是平的有点弧度的,就是船最后面那块就当船底,拿尺延伸过去 出去65  延伸线和 ...

哦,这样啊,我装抽水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怕船里进水,买了感应模块,进水后会自动排水

网友J:
我的船经常给我带很多水回来没事,电调做好防水还有接收看你不是有704硅橡胶,电机不怕水,我的船还没人指导自己不知道拆装了多少次,AB胶都用了好几只,别人的数据照搬没用的,自己一点点,特别是试船的时候多看角度 ,水花,AB胶水对付一般的够了,电机KV低了点,朗宇2218  3950KV 速度会有起色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船经常给我带很多水回来没事,电调做好防水还有接收看你不是有704硅橡胶,电机不怕水,我的船还没人指 ...

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头一次弄船,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没做防水,所以用了水泵,下次在装船打算用软轴,角度可调,船壳也换成快速的,电调电机什么都的都配上船模专用的,应该能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