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5去掉翼刀

楼主(2015-06-24):
天行者x5两边的木片翼刀降落擦地多了快断了,请问怎么修复,或者说直接去掉翼刀会不会有大影响?

楼主:
502胶不住薄木片吧

网友A(2015-11-23):
去掉低速容易螺旋失速

网友B(2016-02-09):
切碳板代替

网友B:
用1.5MM或2MM碳板 1比1切两块代替就得了,质量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