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T8FG通道的问题

楼主(2015-06-24):
FUTABA T8FG的接收机与飞控用S-BUS连接后接收机上的几个通道还能用吗? 比如我用的是大疆F550六轴,接收机上用了
S-BUS后还有1-8个通道,
控上的1-8通道已经设置完了,控上还剩下6个通道,它和接收机上的1-8个通道是什么样的对应关系谢谢!

网友A:
要看你飞机上的发射机是什么 如果是2008sb 就不能用了 如果是7008sb就还是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