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1A2炮管收缩请教模友

楼主(2015-06-24):
最近正在做炮塔,有个问题请教,如图:

网友:
一部分收缩!

网友:
伸缩可以通过 舵机来实现 不过你需要在炮盾里面固定好炮管伸缩的行径。

网友A:
我只改过1:35静改动上面的,直接切掉根部加上炮缩配件及直线舵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改过1:35静改动上面的,直接切掉根部加上炮缩配件及直线舵机即可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