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轴云台俯仰幅度角度问题

楼主(2015-06-24):
大家好,我有一个二轴的云台,目前只使用俯仰轴。
现在有一个问题,调节旋钮时镜头只能在水平0°到向上90°之间旋转,而我需要水平0°到向下90°旋转,请问如何调节?

网友:
舵机云台还是无刷云台?舵机云台就将通道反向,无刷云台调换电机任一两根线试试?

楼主:
是无刷云台,我这个通道上有A0 A1 A2 A3,我目前接的是A0和GND,不知道另外这个1 2 3 通道是做什么用的,接A1的话会不会能实现后半轴的旋转呢?

楼主:
求大神支招,电机线续应该没问题

网友A:
控的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的舵量

我用旋钮控制俯仰,
旋钮置中,相机水平。
旋钮上旋,相机上旋。
旋钮下旋,相机抖动。
这个怎么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旋钮控制俯仰,
旋钮置中,相机水平。
旋钮上旋,相机上旋。

舵量,反向,第10通道

楼主:
顶一下,求支招

楼主:
另外,云台下面的那个传感器小板,摆放时有方向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云台下面的那个传感器小板,摆放时有方向要求吗?

用的是哪个调参软件?

网友:
有的云台要在调参软件中设定最大转动角度,, 试入调参软件內看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在软件中的俯仰角度设置是没有问题的。
原因在于,俯仰轴电机的系统设定功率略小,导致挂载相机后出现抖动。
解决方法:
1.将俯仰轴的PID中的P 从默认的10 减小到5.
2.俯仰轴电机的功率系统设定为50,将其增大为80.
完成后,电机写入,上电,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