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装F550 ,航拍 ,抖动,求解决

楼主(2015-06-25):
配置单 :F550原厂机架 E310动力套  V2飞控  格式5200电池 飞宇mini 3D云台  R7008sb接收机   mini iosd    sj400相机
总重2300克

现在问题来了   感度开始调整的高 ,现在是默认数值  也做了IMU自检

现在是在上升或者下降的时候 飞机有明显的抖动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

放出链接

楼主:
哎 是啊 是四桥  关键是有点抖 我的监视器也没 只能盲飞测试下,要解决抖的问题啊。

网友:
用开源飞控的路过,帮不了你,

网友A:
目测是感度没调好~~~~我的飞机之前也抖  后来把感度调低就不抖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感度没调好~~~~我的飞机之前也抖  后来把感度调低就不抖了  ~~~~~~~

如果是您所说的问题 那简直太好了 我回去测试下

网友B:
你的飞行飞时间多少,我的和你差不多我的ap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飞行飞时间多少,我的和你差不多我的apm的,,,

我的可以飞10多分钟  如果悬停大致上可以在12分钟   我一般飞到7分钟就下来了

网友C:
杭州的?我三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杭州的?我三墩

是啊 杭州的我正准备现在去玩呢

网友:
垂直感度高一点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了。是下调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