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大疆精灵2 配大疆5.8G图传 有声音传回吗?

楼主(2015-06-25):
问题如题 精灵2 H43D套机 配gopro4 用大疆
FPV
hub 接iosd,
云台
,
图传
。接受用的鹰眼的一体屏 图像显示正常 但是没有正常的回传声音 只有像是干扰的沙沙声 。这个是线有问题 还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图穿有声音回传也没有用啊,飞机飞起来声音都特别大

楼主:
可是我是在不飞的情况下测试的啊 什么声音都没有 接受端任然是杂音 按照其他模友发的视频 gopro4配大疆的图传是有声音回传的 可以听到电机的声音啊 我是怀疑是不是fpv hub的线材有那根是接触不良 或者是断的 会不会影响以后安全的飞行

网友B:
请问楼主精灵2装H4-3D云台 av输出线要怎么连接 图传是创新科TS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