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多轴好玩嘛?我是玩直机的

楼主(2015-06-25):
现在多轴挺火的啊,看到各种航拍眼花缭乱的,如果不加航拍设备只是飞飞不知道什么感觉呀?有时候也想搞个F450加个哪吒玩玩但是不知道可玩性高不高,挺纠结的

网友:
没有直机好玩

网友:
玩穿越机吧,不一样的视角;规格从240到330,自由选择

网友A:
不航拍 不穿越的话…………
无聊到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航拍 不穿越的话…………
无聊到极点

这...

网友:
如果是单纯玩的话,无聊无聊。。。

网友:
刺缴还不及直升1/10 穿越还好点,不穿越不航拍,无聊沉闷,别玩就对了

网友A:
无底洞啊无底洞,刚开始肯定是只想随便玩玩,没啥长远打算。玩过一次过后,你就会发现,很无聊,不能超视距,又不能特技,又不能飞远,太小看不见前后分不清,最多能翻两跟头已经算很流弊了。
后面就肯定想着该怎么折腾,450的话穿越是没啥希望了,只能往航拍上发展,原来的QQ飞控拆了,换流行的APM+GPS,小心伺候,
然后发现,APM娇贵啊,受机架震动影响很大,尼龙的450是不行了,换碳纤机架,调好了,超视距是必须的,图传可暂缓,数传是需要的。
等数传好了,图传也上了,相机也挂上了,你会发现,机架又嫌小了,载重不够,换大机架……跟着什么都得换……再然后……死循环……无解……
操控方面,跟技术无太大关系,靠的全是电子设备。万一那个设备一抽风,顶级高手也白搭。我就是二号电调莫名抽了,砸碎我一个GPS,还好没砸到人。每次飞自动航线飞机飞走了我就在下面俄弥陀拂

以上是本人经历,非商业纯玩,回头想想,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果断的抱着固定翼睡觉,坚决不碰多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底洞啊无底洞,刚开始肯定是只想随便玩玩,没啥长远打算。玩过一次过后,你就会发现,很无聊,不能超 ...

高手啊 说的精辟,我上了个F550  然后就又加了电动脚架云台 开始用sj4000 感觉不爽又买了gopro4 黑  电池也要增加了吧  又增加了3块格式电池 5300的  相机好了 可以拍摄120的帧率 需要高速卡 又买了高速卡 ,要航拍没图传怎么可以 又折腾图传,感觉是不是需要个fvp 又搞了一个sony的眼睛!!!!!!!!!!!!!!!!!!!

上完这些发现是不是可以来个8轴啊  ,又上了s1000    云台也不能差吧  来个Z15  相机来个BMPCC  再来个12mm的定焦头

上上下下   你说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底洞啊无底洞,刚开始肯定是只想随便玩玩,没啥长远打算。玩过一次过后,你就会发现,很无聊,不能超 ...

额 听起来比直机还复杂啊,直机也就几个设备就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 听起来比直机还复杂啊,直机也就几个设备就够了..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底洞啊无底洞,刚开始肯定是只想随便玩玩,没啥长远打算。玩过一次过后,你就会发现,很无聊,不能超 ...

说的是,越入越深

网友:
不航拍   压根不想动   除了飞起来那一下  以后就没什么乐趣了    或者也就是在超越以前极限的时候 会有点成就感

网友:
直机也能玩航拍的吧?最初还没有多旋翼的时候都是直升机航拍的。四轴好不好玩?得看你了,想想华科尔G400开了GPS模式就知道了,平平稳稳的飞,没有各种翻滚,一般来说就是借用这个稳定的平台实现FPV和航拍的,这两项都不玩的话,四轴根本没有可玩性。

网友B:
航拍拼设备,越玩越烧,还要会后期。穿越方便,也就这个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拍拼设备,越玩越烧,还要会后期。穿越方便,也就这个好玩了。

穿越好控制吗?会不会很难玩

网友:
蛮不错的,现在的越来越好的以前还要控制平衡现在不需要了

网友:
玩过直升机的  你会觉得飞多轴很无聊

网友:
目的的只为玩儿,一点味道都没有

网友:
不航拍,不穿越,可以考虑加装亮灯夜航,也是一种玩法(流星COS),本人亲历,可惜天黑没法拍视频,没法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