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超級震動求教

楼主(2015-06-25):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984458756&uk=757655422

所有能排查的都排了,實在不懂了,求指教

网友A:
视频上只能听到声音,看不出震动。换个尾轴,检查尾桨是否平衡,或装个 尾支撑杆固定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上只能听到声音,看不出震动。换个尾轴,检查尾桨是否平衡,或装个 尾支撑杆固定柱试试

看尾垂能看到震動,而且到最後是鎖緊的尾波也震到成45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尾垂能看到震動,而且到最後是鎖緊的尾波也震到成45度了

尾波震到成45度肯定是尾管座加紧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波震到成45度肯定是尾管座加紧力不够

算了,謝謝你,我已經說我鎖緊了,而且用手猛力也移不動,再者現在是不尋常的震動,不可能單靠鎖緊尾管而不當震動是一回事吧

网友B:
只装尾轴试试,然后装尾中联,然后装尾桨,看装到哪有震动了,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装尾轴试试,然后装尾中联,然后装尾桨,看装到哪有震动了,就知道原因了

好的好的,好像我只裝尾軸,只裝尾軸及中聯,都未至於震到歪的,但請問尾槳會致震到那麼厲害嗎?原先試的兩款槳都是不上螺絲也有點緊的,冰人說正常,昨晚裝上富麗的,較松了但未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装尾轴试试,然后装尾中联,然后装尾桨,看装到哪有震动了,就知道原因了

謝謝你,基本確認了一上尾旋頭就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