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遥控器用11.1V 20C的电池供电可以吗?

楼主(2015-06-25):
如题。  会烧坏吗? 以前用11.1V 8C的电池没事。

C数有没有影响?谢谢大家!

网友A:
c数没有影响,就好比你的手机充电器插在一个一平方粗的电源插座上和插在一个4平方粗的电源插座上是一样的。

网友B:
无问题,大胆用,只要电压合适哪怕是65C的也没事。

网友:
没问题,只是小心别过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数没有影响,就好比你的手机充电器插在一个一平方粗的电源插座上和插在一个4平方粗的电源插座上是一样的。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问题,大胆用,只要电压合适哪怕是65C的也没事。

谢谢你帮我解决了问题

网友:
看控用多少V的电源了

网友:
你首先要了解你的控的额定电压是多少?锂电充满有12.6,一般遥控不会要这么高的电压,直接接的话很容易烧控,你可以买根降压线,这样接过来的电只有11V左右了。这样就安全了

网友:
长时间低电流慢放电,理论上电池寿命会下降!  其它没影响

网友:
还有最主要的是你要放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