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 GAUI 的赞助, 关于 X7 愿意分享经验

楼主(2015-06-25):
上周得到 GAUI 台湾 Anny 的直接赞助,在此表示感谢。
关于 X7 的安装/使用/维护等问题,  愿意跟大家讨论.
据我所知,  GAUI 在大 陆目前的代理商/经销商 是   哈模模型 和 佰世达模型.
有需求我觉得大家可以联系  哈模的   谢先生,  至少他那里可以买到配件.

网友:
顶方老师!!!!X7是个好飞机

网友:
图片太少了 不过瘾

网友A:
额,楼主分享的经验呢????

网友:
泰世 直机确实好!

网友:
哇 李小龙。。。
模型 就是不出x5的

网友B:
哈模?哈模最近都快被骂死了 楼主的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楼主分享的经验呢????

如遇到什么关于 x7  的话题,   愿意与大家分享经验,  没有主题时就不在此写作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模?哈模最近都快被骂死了 楼主的意图。。

你说的那些我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我只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信息,   没有其他任何别的意图.

网友C:
还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前辈,
我的x7换了尾波的螺旋伞齿,不链接大齿的情况下,空转尾轴比较涩,这样应该是不正常吧?目前还没敢通电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前辈,
我的x7换了尾波的螺旋伞齿,不链接大齿的情况下,空转尾轴比较涩,这样应该是 ...

用螺旋尾伞齿要在尾波箱盖那里加垫纸,这块垫纸尾螺旋伞齿组零件包里有带。
如果加了垫纸尾伞齿间隙还是小,检查在尾管里那颗是否串出来了,确保把它完全顶入尾管。
上述2种情况都排除的话,如还是紧,则考虑在尾轴偏向尾变距滑环的一侧、尾波箱内侧加垫片,垫片尾轴组零件包内有带。
.
你的情况不正常,由尾伞齿间隙过小造成,必须解决,才能试飞。

网友:
不喜欢带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螺旋尾伞齿要在尾波箱盖那里加垫纸,这块垫纸尾螺旋伞齿组零件包里有带。
如果加了垫纸尾伞齿间隙还是 ...

谢谢,幸好没强行试飞!
我抽时间再调一下

网友A:
想请教下楼主是怎么调齿轮间隙的?也是用的塞纸大法吗?我没有X7,倒是有台X5,前段时间尾前伞齿扫了,后来换了后发现用塞纸大法反而很紧,转起来有卡涩的现象,结果还是凭自己感觉,向前顶死后再往后退了一点点(估摸着1MM的距离)这样才没有卡涩的情况,但后来试飞后降落下来摸前伞齿那里发现有点点温度,但不高,是否间隙还是没调好??这间隙的问题困扰我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下楼主是怎么调齿轮间隙的?也是用的塞纸大法吗?我没有X7,倒是有台X5,前段时间尾前伞齿扫了,后来 ...

我从来不塞纸,一律用目测加转动体会,伞齿以转动起来刚好不卡滞为准(1mm间隙就有些大),大齿以1mm以内间隙为准,人形齿不要间隙或只需极小间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来不塞纸,一律用目测加转动体会,伞齿以转动起来刚好不卡滞为准(1mm间隙就有些大),大齿以1mm以内 ...

嗯,多谢,我就是自己凭感觉,转起来顺滑为止,还有飞一趟下来温度有没有问题?

楼主:
温度不好说,只要不是很高、不至于融掉塑料齿就没问题吧,歇会不连续飞呗。

网友D(2015-07-30):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看看大师有什么办法帮我解决一下    旋翼头正负螺距12度     满正12度升降做动作、限位臂差1MM左右碰到旋翼头  。
  而负螺距 不到负12度的时候 升降往做动作没什么问题  升降往后的话就碰到导轨底部了 。
调了很久   限位臂调到最短  十字盘上下各种调整  VBAR上的数据也是各种调  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
请问一下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看看大师有什么办法帮我解决一下    旋翼头正负螺距12度     满正12度升降做动作、限位 ...

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你是 GAUI 的什么直升机?  所说的“限位臂"  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你是 GAUI 的什么直升机?  所说的“限位臂"  是什么。

x7。 是相位臂。难道是我的主轴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x7。 是相位臂。难道是我的主轴短了?

不会呀, 我一直正负14度飞, 没发现相位臂和升降舵拉臂会干涉到大桨夹和导轨呀。
X7 Formula 有两款旋翼头,一款高点的, 一款是短版的。
主轴要用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