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10电机和e305电机轴是样粗的吗

楼主(2015-06-25):
e310电机和e305电机轴是样粗的吗 e310的是4mm 粗一些的

网友:
310的要粗一些据说

网友:
不是两个用的一样的电机呢么

网友A:
主轴大小不一样,但是出轴部分是一样的,所以螺旋桨都通用。 E310是台阶钢轴直接出来,E305是钢轴嵌在铝上盖里面。 E305的电机轻一些,电调轻很多也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大小不一样,但是出轴部分是一样的,所以螺旋桨都通用。 E310是台阶钢轴直接出来,E305是钢轴嵌在铝上 ...

那意思是e310的是一体的 e300和e305都是钢轴铝头  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意思是e310的是一体的 e300和e305都是钢轴铝头  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

楼主:
还是310耐炸

网友:
原来是土豪呀,两种都炸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