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了一台精灵1练手 没有GPS

楼主(2015-06-25):
对新手有GPS好  还是没GPS好   听说有GPS有时无缘无故飞走   会有这种情况吗?   没有GPS  老是要手动操控     GPS要不要装啊?

网友A:
GPS 只起到辅助作用。别太依靠GPS 还是多练习姿态模式 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 只起到辅助作用。别太依靠GPS 还是多练习姿态模式 好些。。

那你建议是装还是不装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建议是装还是不装呢?

精灵一般都带了GPS的 如果没有带你收到的东西要注意了 很有可能货不对版。。留意一下。还有你是新手 建议你先从模拟练习 再GPS 模式 练习后再用姿态练习。注意每次起飞检查飞机 校准罗盘。 查看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一般都带了GPS的 如果没有带你收到的东西要注意了 很有可能货不对版。。留意一下。还有你是新手 建议 ...

之前不小心打开GPS模式    一解锁就冲上去  是正常的吗   没有GP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不小心打开GPS模式    一解锁就冲上去  是正常的吗   没有GPS

没有GPS 是没有GPS 模式的。只有姿态 要么就是手动 一下冲上去当然是属于不正常的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GPS 是没有GPS 模式的。只有姿态 要么就是手动 一下冲上去当然是属于不正常的现象了。

打开这个  一解锁就上天了     那个是不是姿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GPS 是没有GPS 模式的。只有姿态 要么就是手动 一下冲上去当然是属于不正常的现象了。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GPS 是没有GPS 模式的。只有姿态 要么就是手动 一下冲上去当然是属于不正常的现象了。

我没有动一解锁就自己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GPS 是没有GPS 模式的。只有姿态 要么就是手动 一下冲上去当然是属于不正常的现象了。

装GPS真的会自动飞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GPS真的会自动飞走吗?

你这个属于失控模式了 是不是打下去 飞机灯光就闪黄色快速闪耀。如果是那就是失控保护 当然会一下子飞上去了 。。进去调参就知道 你现在的是什么模式了

网友A:
建议你先好好的看下精灵的说明书在飞行吧~要不然 炸定你。。严重的话可能自己受伤。 或者伤及他人 航模不是玩具 忽视毁一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先好好的看下精灵的说明书在飞行吧~要不然 炸定你。。严重的话可能自己受伤。 或者伤及他人 航模不是 ...

已经练熟了   都能飞一百多米了

网友B:
你手动模式油门中位相当于50油门,肯定往上窜····

网友C:
练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练什么呢?

东飞西飞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动模式油门中位相当于50油门,肯定往上窜····

那个是手动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飞西飞呗

这东西不用练了,飞起来没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手动模式?

这要看你调参里设成什么,要么手动,要么失控保护,要么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