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家用220v电源直接给飞机供电,让飞机飞起来,中间需要什么装置?

楼主(2015-06-25):
如果用家用220v电源直接给飞机供电,让飞机飞起来,中间需要什么装置?

普通的小飞机  450机架  2212电机  30A电调的这种

网友:
降压装置。

网友:
开关稳压电源 保险些   至少12V   40A输出

网友:
需要电线..

网友:
我怀疑你能否找到那么大的变压设备。
还不如直接用220V的单相交流电机,再弄个调压器就行了。(这么小的220V电机可能不太好买)
电调的作用本来就是把直流电变成三相交流电,以供电机使用,你这交流变直流再变交流,设备得多重啊!

网友:
你没有说清楚你要做什么。比如"家用220v电源直接给飞机供电",是什么意思,如何”直接“,飞机连着电线算”直接“,能飞多高。2212电机,30A电调最多用3S电池,也就是电压12V左右的直流。交流220对直流12,如何直接?隔离降压、整流?

网友:
振奋啊,古老的“线操纵模型”借尸还魂。

网友A:
我用电脑电源带过,飞不起来,电流不够,电源是12V,15A,楼主参考

网友:
看到楼上也醉了, 需要一个12V稳压电源,最少15A实际输出,推荐21A或者更大,然后就是16awg或者14awg的硅胶线,直接接稳压电源12V输出和飞机的xt60插头,线多长靠自己飞多远,太长了沉,就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电脑电源带过,飞不起来,电流不够,电源是12V,15A,楼主参考

感觉15A电流 。平均一个电机3A多,能飞起来了啊

网友:
这是用来做电风扇用吗?为什么飞机要用家里的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15A电流 。平均一个电机3A多,能飞起来了啊

不知道,反正飞不起来,装了电池,就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反正飞不起来,装了电池,就能飞

那说明 实际输出电流远没达到1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 实际输出电流远没达到15A

可能吧,毕竟电线,很细,还没有飞机电源线3分之1粗

网友:
中兴ZXD2400 改可调电源,目前最廉价的方案!

网友:
用一个输出为12V40A(12V500W)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