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舵机

楼主(2015-06-25):
固定翼
舵机
是用数字的好还是模拟的好

网友A:
看需求,要求精度高你就用数字的,一般用模拟的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高见

楼主:
飞3d模拟的也没问题吧?

网友C:
都用模拟的

网友D:
数字和模拟都用过,感觉没什么区别

网友E(2015-08-25):
义乌侬 当然数字金属舵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