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航拍飞行器

楼主(2015-06-25):
有大侠们帮我指点指点吗?谢谢了

网友A:
那要看你买来干什么和准备多少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买来干什么和准备多少钱哦

1W左右航拍的

网友B:
精灵3金色7499元,零度V版3999元,大疆悟17999.花掉1万,精灵3金色比较接近,可以咨询我

网友:
除了P3  好像只能自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灵3金色7499元,零度V版3999元,大疆悟17999.花掉1万,精灵3金色比较接近,可以咨询我

私聊下,微信83900132

网友C:
收我的六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我的六轴吧

上图看看

网友:
收个自组吧,配置可以自己选

网友:
自己组好一点

网友:
自己租了三架多轴 表示如果不限飞的话 还是买精灵3吧

网友:
主要看你的兴趣所在和具体需求,如果主要乐趣是飞一飞,拍一拍,那1w预算就建议你买精灵3,买回去无需再动手组装调试,多配两块电池就ok了,小型航拍机该有的都有了,画质也不错!
如果乐趣在于折腾,那就自己组一台,组个650级别的挂狗,1w预算也够了!
具体的可以问我,大家交流,qq3327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