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响应速度快的遥控器!多轴使用谢谢!

楼主(2015-06-25):
求一款响应速度快的
遥控器
。用于四轴使用。。。。网上说的FRSKY X9D,乐迪的9通,天地飞速度都不错。。。请前辈给点意见。。。

网友A:
你要干什么?

楼主:
飞四轴!!现在是飞S500 以后考虑 穿越 现在用的是天8用的是P2飞控,感觉响应速度很慢。

网友B:
响应速度和遥控器有关??第一次听说

网友C:
求一个反应速度快过遥控器的人。

网友D:
直接买18mz就好了、肯定快一点

网友E:
头一次听说响应速度和遥控器有关系...

网友F:
先买个反应比摇控快的脑袋

网友G:
p2飞控就是这种感觉,换cc3d或qq飞控吧,包你爽

网友H:
哥哥,响应速度最关键的是电调。。。。。你用垃圾控用ONESHOT也比几万块钱的控用垃圾电调响应快

网友I:
你用的是P2,感觉响应慢是因为这飞控本身PID就调得肉,不跟手,跟遥控器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J:
响应速度当然和遥控器有关,但是四轴没必要特别快的

网友K:
目前最垃圾的遥控反应时间也在20ms以内 而人的反应速度大于等于0.1s 也就是1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