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电量怎么测试?

楼主(2015-06-25):
一个
电池
如果2200mah,用b6 要从几伏电压开始起冲,用多大电流冲满 是真实的电池电量?

网友A:
冲的电量不准,要充满后放电到3V,但为了防止过放,可以用1C放到3.3V*cells,能基本反映出真实容量。

网友B:
一般的算法是, 你的電池A數x C數, 所以如果是2200MAH的電池, 能支持5C充電的話, 那就是2.2 x 5=11A, 所以11A或以下都是可以的, 如有錯麻煩指正

网友C(2015-10-22):
恩,差不多

网友D:
2楼说得对,从3V冲。

网友E(2019-06-16):
B6最大也才6A

网友F:
小电流放电到3v再开始充

网友G:
2200乘以0.75=1.7A,用这个电流充,外场要快可以加大到2.5A

网友H:
3s2200毫安的电池,用6安没问题,4s2200可以用8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