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微型电直

楼主(2015-06-25):
新手,悬停过关,会简单航线,想入手个好的小直机,求推荐

网友:
就入977吧,无刷的多买点电池随便飞

网友:
977,你要飞的了这个jj,没有你飞不了的直升机,但前提是飞3d得把海绵去掉!

网友A:
不得不说977的枪手真的太多了
我顶多承认这个鸡耐摔。动力和锁尾都压根很烂,还要加长舵机臂来增加螺距。。。我比较喜欢MCP,MCP之后直接上100S。

网友:
MCP? 是哪台机呢?

网友:
应该是mcpx主板的机子吧。MCPX没有得买了。

网友:
V977 D10控加高频头爽飞

网友:
杂交mcpx,好飞,耐炸,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977的枪手真的太多了
我顶多承认这个鸡耐摔。动力和锁尾都压根很烂,还要加长舵机臂来增加螺距。 ...

我新手入了100S会不会炸的很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新手入了100S会不会炸的很惨

坐等100S新手报告,好的话我也来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