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t18大轴距八轴问题

楼主(2015-06-25):
我的配置
机架:飞跃T18 1270轴距
电机:疯狂5010 *8
螺旋桨:1855碳浆
电调:好盈铂金40A*8
飞控:PIX+6H GPS 电流计  安全开关 蜂鸣器
电池:TCB 10000MA 25C*2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pix我以前用在小机器上的。用在大机器我担心电流计承受不了。 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pix用在这么大的轴距怎么样。合适吗。我不想用商用的,太贵,这个配置业余农用打药,或者自己玩航拍,需要载重10kg以内把。
由于没经验,都是自己摸着做,求大师们指点

是不是单独用UBEC供电更安全,不检测电流。

大轴距1270用什么飞控合适啊

网友:
双子星主控

网友A:
自己会调的话,PIX可以通吃大小轴距,如果不会调又想飞得刺激点的,就A2,如果想飞得稳飞得面的,就零度~~~

网友B:
pix是无敌飞控 轴距大了 减震做好就ok

网友B:
电流计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计可以不用

好的,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会调的话,PIX可以通吃大小轴距,如果不会调又想飞得刺激点的,就A2,如果想飞得稳飞得面的,就零度~~~ ...

调节没问题,我就用pix.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是无敌飞控 轴距大了 减震做好就ok

好的

网友C:
检测电流并没有什么卵用  检测电压就行了  另外这应该载不了10k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电流并没有什么卵用  检测电压就行了  另外这应该载不了10kg吧

飞跃官网不是说可以没

网友:
应该没问题,我电机桨跟你一样,机架是x8-1000的,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跃官网不是说可以没

官网是全部重量11kg  这个空机都2kg了 而你要拉10kg的负载 基本是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网是全部重量11kg  这个空机都2kg了 而你要拉10kg的负载 基本是不可能了

原来11公斤是全重啊。好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网是全部重量11kg  这个空机都2kg了 而你要拉10kg的负载 基本是不可能了

那我用5010电机行吗?我看电池两块10000毫安都很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用5010电机行吗?我看电池两块10000毫安都很重了

从5010的拉力数据来看 最大拉力是3.5kg 而多轴一般飞行的时候每个电机负载最好不要超过最大拉力的一般 按照这个来算 就是1.7kg左右 8个就是13.6kg  而你要负载10kg  那么空机加电池就等在3.6kg以内 电池 6s10000mah 在1.4kg左右 也就是说你的空机重量不能超过2.2kg  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5010的拉力数据来看 最大拉力是3.5kg 而多轴一般飞行的时候每个电机负载最好不要超过最大拉力的一般 按 ...

要是两个10000毫安电池,加上水壶7公斤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