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sx 动力组合求帮助选择…请进~~~

楼主(2015-06-25):
手头有P700-45  蝎子4035 500kv   k80  凤凰120hv … 就如何组合使用比较好 电机齿用多少T~~~

网友A:
又是老问题,看下表,前三个是标准套装,如果500kv推荐第6个组合,如果是450kv就只能选4号方案。K80应该够了,120A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老问题,看下表,前三个是标准套装,如果500kv推荐第6个组合,如果是450kv就只能选4号方案。K80应该 ...

……你终于出现了…群里叫不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