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亚550加DJI E800套装,貌似很多人都在用这个配置

楼主(2015-06-25):
配置如下:
DAYA550机架
大疆E800动力套装(3510KV350电机、620S正弦电调、1345S快拆螺旋桨)
apm2.8飞控
6S5400电池

组装好了,改天再试飞~

网友A:
好帅好帅,亮瞎我的眼啊

楼主:
这款机架很多人配的E800的电机和乐天40A的电调,不过大疆的电机应该与匹配的电调更搭调吧,大家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帅好帅,亮瞎我的眼啊

我也是感觉这款机架很帅,所以才买的,折叠起来更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款机架很多人配的E800的电机和乐天40A的电调,不过大疆的电机应该与匹配的电调更搭调吧,大家觉得呢

上面第8图里用的还是T插?

这么漂亮的机架至少也要上XT60吧,T插只是面接触,没有XT60保险

话说2年前已经全面淘汰T插了

网友:
脚架装反了吧

网友C:
我是E800简装+乐天40A,用了你就会发现这套动力有多牛B,最多20%能悬停了

楼主:
现在装正了,不过这个机架折叠前后的中心不在一块,脚架的位置不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第8图里用的还是T插?

这么漂亮的机架至少也要上XT60吧,T插只是面接触,没有XT60保险

确实T插不够保险,而且不好拔

网友D:
严重同意5楼.... 快快换成XT60吧, 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重同意5楼.... 快快换成XT60吧, 保险...

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E800简装+乐天40A,用了你就会发现这套动力有多牛B,最多20%能悬停了

好多人都是用的这个配置,最开始我也是打算用这个,后来还是直接买了四轴套装,感觉大疆的电调很灵敏。

楼主:
秀一下机机吧~

楼主:
继续上图
云台是轻量型两轴无刷
弯针APM2.8
新款的云台支架还是比较好用的,试了一下,1345s的螺旋桨几乎拍不到
机架总体来说是比较满意的,每个孔位都很精准,没有出现安装上的麻烦,机架内部空间比较小,放电调比较拥挤,也不利于散热,所以我放在电机座下面,这个电机座可以放两个电机,也就是做可以改装X8的飞行模式,电调这样放缺点是容易损伤电调,后期准备加四个支架保护下,电池放在机身下方大小比较合适,底板也提供了很多绑带的孔位,总体来说设计的还是不错的。
之前有人说这个机架震动比较大,所以查了下此机架的航拍视频,都还是比较平稳,不过我还是加了珍珠棉减震,这个东西真的是云台减震的神器,果冻和水波纹一下就没有。
准备买一个大的铝箱,把飞机和控一起放进去,作为外场箱。
等一切都调试好了再放航拍视频。

网友E:
飞控装在白色板子上?干脆就不要装那片板子
上板有分电,也不需要T插增加重量

网友F:
大疆E800动力套装(3510KV350电机、620S正弦电调、1345S快拆螺旋桨)价钱几何啊?

本来打算入手飓风U3508+好盈铂金电调Platinum-30A,配4S 14.8V电池+APC 1238桨最大拉力可达1360g/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装在白色板子上?干脆就不要装那片板子
上板有分电,也不需要T插增加重量

板子下面放的接收机,板子分电不方便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疆E800动力套装(3510KV350电机、620S正弦电调、1345S快拆螺旋桨)价钱几何啊?

本来打算入手飓风U350 ...

四轴套装1499,电机其实不贵,电调有点小贵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继续上图
云台是轻量型两轴无刷
弯针APM2.8

我用的就是E800简装+乐天40A,脚架安装是放内侧,如楼主配了箱子还请给个链接或者一起团个,另外不知你的云台效果怎么样?也想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就是E800简装+乐天40A,脚架安装是放内侧,如楼主配了箱子还请给个链接或者一起团个,另外不知你的 ...

脚架安放内侧没听懂,有图不,学习下,感觉脚架很难把握住折叠前后的不同重心。
箱子的大小我选择的是550*350*200的尺寸的铝合金箱子,价格加邮费基本在160到300之间,链接就不给了吧,不然成广告了,哈哈哈,某宝上搜索大号铝合金箱就可以了,有现货,或者定做,定做贵一些。
云台我用过单轴、普通两轴和这个轻量的,无刷云台其实都差距不大,如果有碳纤维就选碳纤维,我炸鸡过一次,就坏了连接的铝管,这个轻量的不小心掉地上摔过···哈哈哈,就是铝合金有点歪了,其他都还好,不过重量确实轻很多,好像轻100g,普通两轴云台价格基本都在260上下,好一点的就贵多了,这个机架三轴感觉没太大必要吧,两轴够用了,嘿嘿。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一问大疆的E800动力套装可以兼容APM2.6吗?包括大疆的620S电调,还有你的电池选的多少毫安的,几S,能飞多久,我的机架也是达亚550,如果方便的话说一下QQ   ,我还有问题想问,天下模友一家亲,谢谢了

网友:
笑而不语

网友H:
T插很容易打火花的,打了几次表面烧灼了就接触不好了。

网友(2015-07-25):
人才啊 ,有沉金版的不用,用T插来连接,捆一堆线。飞控居然放在白色板子的上面。地面 站的线也可以简化了啊,插头全部取掉直接焊接啊,可以非常简洁。

网友:
飘亮啊!还在学习中~

网友:
啥云台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T插很容易打火花的,打了几次表面烧灼了就接触不好了。

这个电调是自带防打火电路的。

网友J:
LZ啊 我实在忍不住 要吐槽几句

首先 大疆E800全套动力都买得起了 为什么还用APM啊???不说上悟空A2这种级别,至少也要上个PIX啊,而且现在精简版PIX性能好体积小价格还直逼APM,完全可以搞啊

其次 DAYA550果冻震动是很可能有的 据统计而来,不过你这个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上板虽然是沉金的波纤,但是下板是碳纤的,强度应该好过全玻纤版

还有 E800全套都买了 摄像头 真的 换一个 至少上个真狗啊 山狗屎一样的画质 哪里配得上E800

最后 都2015了 别用2轴云台了 现在新3轴32位性能更好 价格才400多 3轴的稳定 不是2轴比得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啊 我实在忍不住 要吐槽几句

首先 大疆E800全套动力都买得起了 为什么还用APM啊???不说上悟空A2这 ...

果冻倒是没有,全靠珍珠棉

网友K:
LZ那个是前面那个是后面    前后机壁轴据都不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J:
LZ啊 我实在忍不住 要吐槽几句

首先 大疆E800全套动力都买得起了 为什么还用APM啊???不说上悟空A2这 ...

400多的三轴云台稳定性如何?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400多的三轴云台稳定性如何?什么型号的

关键词 Storm32 买了2个了都 效果满意 比毛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那个是前面那个是后面    前后机壁轴据都不一样

前后机臂是不一样长度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前后机臂是不一样长度的

云台是前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E800简装+乐天40A,用了你就会发现这套动力有多牛B,最多20%能悬停了

同样打算这么配,求你的整机重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云台是前面吧,

对,前面有一个云台支架

网友M:
现在出810套装了,有带灯,从数据上更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在出810套装了,有带灯,从数据上更有效

准备把这套卖掉了

网友:
这一套悬停多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冻倒是没有,全靠珍珠棉

珍珠棉怎么用的???????LZ 我也是DAYA550机架,交流一下。

网友:
真心霸气

网友(2016-01-22):
路过,你这飞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