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胖子装机

楼主(2015-06-25):
本人以前玩过各种固定翼,这次第一次玩FPV,经过各种学习,最后选了死胖子载机,在论坛里也学了不少装机方案,以下是我的装机图,勿喷,第一次装机,肯定不是很好的,我在群里发表过讨论了一番,各说纷纭,弄的我有点不知所措,现在在论坛里发一贴,望大家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看不见图

网友:
为什么都喜欢把设备弄上去再粘合

网友:
好多线啊

网友A:
线路是有点乱啊,你的增程天线和前边那个天线那么近不会干扰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是有点乱啊,你的增程天线和前边那个天线那么近不会干扰吧吗?

我感觉应该不会吧,增程是433,而前面这个天线是数传(915),两个应该不会干扰吧

网友B:
新手,问下什么是死胖子?还有这积分怎么这么慢啊。憋死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手,问下什么是死胖子?还有这积分怎么这么慢啊。憋死我了!

某宝搜索 天捷利死胖子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索 天捷利死胖子 哈哈

搜到了,多谢!
我还是比较喜欢4旋翼的那种无人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搜到了,多谢!
我还是比较喜欢4旋翼的那种无人机。

哪种又贵又没意思  飞上去你就可以喝茶聊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种又贵又没意思  飞上去你就可以喝茶聊天了

我还啥都没有,纯新手。
就是感觉那个能悬停拍照,挺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啥都没有,纯新手。
就是感觉那个能悬停拍照,挺有意思。

悬停拍照~~? 一看你小子就居心不良

网友:
-_-!
我就是看有人拍景点和毕业照什么的,感觉以后这应该会普及。

网友:
电调是60a的话最好放到外面通风的地方   好散热  还有图传

网友:
我都不会布线

网友(2015-08-07):
请问楼主的动力配置.

网友(2015-11-03):
这么布线加隔板,检修换件调试的时候比较麻烦,

网友:
机仓需要加强通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应该不会吧,增程是433,而前面这个天线是数传(915),两个应该不会干扰吧

新手不懂。增程433是遥控用的。数传915是传输什么的?视频和OS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问下什么是死胖子?还有这积分怎么这么慢啊。憋死我了!

呵呵,我也在憋屈中,建筑摄影想搞航拍,却又不知道用什么机型好,也不能发帖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不懂。增程433是遥控用的。数传915是传输什么的?视频和OSD吗?

数传915是针对apm地面站的,说白咯,就是传输数据给终端,你可以很直白的看清楚轨迹和各种数据,至于视频和osd只需要图传就可以咯

网友(2016-01-28):
楼主用多大电机?还有奥姆威的图传怎么和osd接线?

网友(2016-04-23):
回7楼

就是天捷力的鹰爪啊,X-UAV,圈内都是知道,最好飞,口碑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