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DFC与14SG对频的意外

楼主(2015-06-25):
入魔很久了,遇到问题要不朋友帮忙,要不度娘,更多的是承蒙广大魔友的指教,问题不断,但解决了就是技术上或者是知识上又进一少步吧!本来玩的天坑的控,和华坑450,亚拓的老式机,接收器和伺服就杂七杂八的模拟伺服,一天打鱼三天晒网的,玩的一般般。几天前见不少魔友玩小机,于是突发奇想入手150,想想在客厅飞飞,加速空气流通,狙击虫子,打算吓吓吧,虫子的飞控可是世界顶级的,人家米国人都不敢想超过它们,呵呵。扯远了。
150,13年上市了相信大家已经很熟了不上图了,对频也并不陌生吧,这里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5&highlight=DFC
再就是说明书,本人有个好习惯,就是动手前必熟读说明,以免意外损失,教训多了吧,呵呵!

拔开主电机,尾电机,对频,灯双绿,舵机与控连上了,
按set,按步骤逐个对伺服中点,锁尾中点等5步完成。按set确认。
断电,接上电机
重新上电后各个声响信号正常,自检正常,舵机有动作能按14SG的指定通道方向动作了。
准备飞了
OH,  NO~~~~~~~~~~~~~~~~~~~~~~~~~~~~~~~~~~~~~~~~~
始料不及的意外出现:
为什么舵机不跟摇杆回舵了,为什么舵机不跟摇杆回舵了.

拨杆来回拨动几下,舵机零乱了!
什么问题啊!
再看看控其它的情况,问客服!

由于是新东东,相信质量不会是万中挑一的暇疵品吧!

还望各位身经百战的魔友指点迷津!!!!

网友:
舵机不搭理?

楼主:
是舵中不回舵,有各通道都有应答的

网友A:
三轴的本来就不回中啊…飞吧

网友:
SWASH RING 应该要禁用

网友:
来学习经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的本来就不回中啊…飞吧

我大概知道你意思,是系统跟三轴陀螺仪动态自动调整。我遇到的是AIL   PIT  ELE不跟摇杆的比例走

楼主:
大神啊,建议你所有的模型都上Swash Ring。根据喜好调比例,因为好多时舵机不用跑满的,RING就是用来解决这个,从而保护舵机动作幅度的

楼主:
经示波器对主控的伺服信号指令即PWM检查,发现脉宽不跟摇杆回收,只当摇杆反向移动过了中点后,脉宽才往回走,但也是不跟摇杆比例的。因此,初期判定,主控板中点不记录,真的新货是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啊,建议你所有的模型都上Swash Ring。根据喜好调比例,因为好多时舵机不用跑满的,RING就是用来解决 ...

行程也可以限制舵机幅度啊

楼主:
说来说去误解多,上视频

大家注频视频里摇杆与舵机的动作,或者14SG通道显示与舵机的动作。这就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程也可以限制舵机幅度啊

我知道,但这样方便,直观,并且保证三舵控制倾斜盘在一个圆环内动作,这就是RING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不让舵到动作过头,死顶得机架变形,特适合新手,

网友B:
樓主還是全原廠設定再重新試試
150的中立點及行程全限制在主板裡
只要設定的位置或行程不對就會亂跑或自檢不過開不了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還是全原廠設定再重新試試
150的中立點及行程全限制在主板裡
只要設定的位置或行程不對就會亂跑或自 ...

终于有玩150的魔友回复了,但还请细看一下我拍的视频,不是开机,不是对频问题,通道对接,应答都是正确的,油门比例,PIT比例都是正常的,视频里也反映这点了,就是AIL,ELE不跟摇杆比例了,很可能的是RUD也是这样,只是没接上尾电机,我发售后的技术看过了,他们也承认不正常。以我判断是主控板无中点信号,或者说是无法记录中点设定过程,这机是要设中点的,设置步骤正常,信号灯显示也正常的。我也问过售后能否回复原厂设置,他们很确定的说没有。现在等店家的技术回来再解决。

网友B:
我也碰過幾次啊
跟你的一樣就像喝醉了
全部重設一個模型後沒問題
後來才發現是動到subtrim一點點

這機的設定維持原廠清爽的設定是最好的
否則下次開機時搞不好就不搭理你了

网友:
飞得起来否

楼主:
可能我的跟你的问题不一样,我重开模型几次,对说明书搞几次了,哎!还有个问题是主电机反向旋转,神了。
飞机原厂设定怎么回复的有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過幾次啊
跟你的一樣就像喝醉了
全部重設一個模型後沒問題

可能我的跟你的问题不一样,我重开模型几次,对说明书搞几次了,哎!还有个问题是主电机反向旋转,神了。
飞机原厂设定怎么回复的有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