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

楼主(2015-06-25):
今天淘了2个摄像头回来看上去像索尼700线的.接上图传一个什么反映都没有另一个么视频没有传回来显示屏倒是没有蓝瓶.出现了白黑白黑的

楼主:
求帮忙分析

网友A:
这个只有三根线?电源,电源地,视频,视频地,理论上应该有四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三根线?电源,电源地,视频,视频地,理论上应该有四根呢

摄像头上都有4根的。只是我拆下来看摄像头上都只插了3根。要插4根吗?有个摄像头上第四根被箭短了根看上去是黑线。是不是视频地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三根线?电源,电源地,视频,视频地,理论上应该有四根呢

摄像头我直接12V供电。摄像头信号线我也接了摄像头地线我也接了直接接在显示器上看的到画面了。。就是图传之输入摄像头信号线,摄像头地线怎么输入图传呢?

网友:
看这线,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