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4000山狗AV输出线接法

楼主(2015-06-25):
入手山狗SJ4000以后尝试过用它作为摄像头FPV,但是用自己的USB线总是不成功,就一直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后来查了一些资料,看了某宝上面的接线,发现原来是接线的针脚错了。所以献上接线方式供DIY的朋友制作~
这种USB口一共有五个针脚,一般是一边两个一边三个,三个的一侧,红色是5V正电压,黑色是地线,绿色是数据线,这一边通常是不用重新焊接的,使用黑色地线即可,另一边为两个针脚,一般为白色一根数据线,如果接上山狗没有AV输出的话,就将白色线换另一个针脚焊接即可。同时山狗也需要设置为AV输出,由于山狗版本比较多,所以就我看到过得4个版本来说,基本上都是进入选项菜单后,选择电视输出或者AV输出的选项,而后山狗黑屏,屏幕数据通过AV输出线传出,这样就可以接图传咯~
希望能帮到需要的朋友。

网友A:
不知山狗的效果怎么样 一直没入

网友B:
还没学到这里,向高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山狗的效果怎么样 一直没入

看你有没有买到正品山狗,山狗也有山寨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学到这里,向高手学习

我也是新手,哈哈哈

网友C:
CAMSJ(叫啥忘了,好像是这个。这个挺好的)、极图也送线。。。送线的直接就能用了。实在不行 你多花点钱10元钱买一个山狗“原装”视频线就不用自己焊了。不过记得以前有介绍USB接线定义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MSJ(叫啥忘了,好像是这个。这个挺好的)、极图也送线。。。送线的直接就能用了。实在不行 你多花点钱10 ...

是啊,说了是给喜欢DIY的朋友看的呀,只是为了解决一些朋友的疑问而已

网友D:
不是有原配的线?那个好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原配的线?那个好接吧

我朋友买的有的店没有送,再买又要邮费,所以就拿自己的线来改咯

网友E:
如果我没有记错,有五个针,最下面是正极,最上面是负极,正极旁边的也就是从下数上来第二根是信号线,也就是av+,av-是和负极公用的负极,所以插头上只有三个针是连在相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没有记错,有五个针,最下面是正极,最上面是负极,正极旁边的也就是从下数上来第二根是信号线,也就 ...

如果不需要供电的话两针就可以了,要供电就要接上红色正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需要供电的话两针就可以了,要供电就要接上红色正电

对头

楼主:
这种供电方法可以减去电池的重量,缺点是害怕电压不稳或者出现异常损坏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