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能解答的。

楼主(2015-06-25):
先有550机一个。。

nazalite飞控带GPS

4S 3508 1238桨

起飞重量1.95KG

之前一切正常。。但是后来飞控有点小问题。返厂了。。

于是又买了个新的主控换上。

现在的问题是。。起飞必须全油门才能起飞。。

而且是晃晃悠悠起飞的。

但是飞起来之后,50%油门悬停却没有任何问题。

拆桨测试,感觉电机在55%油门以上才高速转起来。。

控是天7控。。

所有油门行程都重新校准过。。

该改的都改过!~

网友:
飞控的问题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电压保护

楼主:
试了下,手动模式下电机转速明显高于GPS和姿态!~

新买的飞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下,手动模式下电机转速明显高于GPS和姿态!~

新买的飞控啊!

你是什么模式起飞的?如果是手动模式起飞,按照你说的,手动模式转速高于gps模式,应该是能正常起飞啊,起飞之后GPS模式百分之五十又能悬停,这就奇怪了,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飞控,我用的飞控也是手动模式转速在百分之五十以下明显高于GPS模式,到了百分之五十以后就要好些,我一般手动模式起飞,gps模式起飞油门差不多要推到百分之五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模式起飞的?如果是手动模式起飞,按照你说的,手动模式转速高于gps模式,应该是能正常起飞啊, ...

关键是起飞的时候 油门必须推到底。。。才能起飞。
而且不是那种立刻起飞,是慢悠悠的起来的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起飞的时候 油门必须推到底。。。才能起飞。
而且不是那种立刻起飞,是慢悠悠的起来的1~

哈哈,我也是醉了,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也是醉了,坐等高手解答

我怀疑是飞控问题。。。回头把朋友的飞控拿过来一试便知。。

大疆的东西 出厂都不测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飞控问题。。。回头把朋友的飞控拿过来一试便知。。

大疆的东西 出厂都不测试的?

这种奇葩问题确实没遇到过,也不一定是飞控问题,遥控器会不会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奇葩问题确实没遇到过,也不一定是飞控问题,遥控器会不会有问题呢?

所有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油门行程全搞过,电调进角全改过。。

遥控器都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我的 NAZA LITE, GPS模式,油门过50%后慢推油门准跑偏;猛的打到100%相对上升就稳得多。

网友:
把油门感度调灵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