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p版入手试飞,发现震动很大!

楼主(2015-06-25):
这是头一次入商品机,之前都是DIY的。看上了精灵的稳定性和高清影像,但入手后发现震动比较大,桨的噪音也大!要是硬挂肯定特别大果冻!
我手里还有一架用E310做动力的机子,震动则很小,飞行中声音很小,硬挂无果冻的。
然后我把精灵3的桨和E310机子的桨互换,结果还是精灵3震动大,而E310换上精灵3的桨还是基本没有震动,这么看也不是桨的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 7000多买的东西,总不能还没有几百块钱diy的机器震动小吧!
哎,总结一下,之前的思路太奇特了,改成正常的:我在意的并不是震动本身,也不是震动对拍摄效果的影响,而是震动有没有可能带来其他方面的副作用? 比如飞行效率下降、增加飞控负荷、甚至把螺丝震松了等等。

网友A:
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合适~~~你有些思路很奇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合适~~~你有些思路很奇特

你是说我不应该在乎震动大?

网友B:
真的是这样吗?
我正有计划入一台精灵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这样吗?
我正有计划入一台精灵3呢!

关键是震动这个东西,光靠说看不出多大吗,如果按照我刚入魔那时候的标准,这个P3的震动可以说不算大,但之前diy的缘故,对震动特别在意,总要把震动调到最小。
所以才来问问大家的情况, 如果大家的P3都是有震动,也符合大疆的技术标准,那就没关系了,说明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C:
我今天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悬停时,手触摸脚架,发麻。震动的确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悬停时,手触摸脚架,发麻。震动的确有点大

精灵3怎么会这样,不是好多人说不错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震动这个东西,光靠说看不出多大吗,如果按照我刚入魔那时候的标准,这个P3的震动可以说不算大,但 ...

楼主DIY减少震动是怎么做到的?用什么方法?

网友:
静观问题的根源

网友D:
我也想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电机不平衡?或者机架强度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我不应该在乎震动大?

在乎震动是应该的   但是震动不是唯一评测好坏的标准    真诚筛子却让H33D没有果冻~这是他的目的~~他又没给你设计了硬挂~~ 再说,你DIY的机器,可以选择很多方案  改变很多结构,并没有考虑商品机的很多重点,所以你可以尽可能的去改造他,但是商品鸡不行啊  有很多需要顾虑的  他的目的又不是让你硬挂  加了他们的云台没有震动了这就是他们要的结果,  同样这个云台放了振动小的机架上不见得没果冻呢。同样很多妞有人爱的死去活来你并不喜欢啊~~所以~~7000块钱的东西和几百款前的东西哪个好那个坏~~不是你说个价格多少就决定了的~~P3可以让你无敌轻便的携带,你单考虑这个是不是7000果然比DIY的好?看东西要综合,理性一点。

网友:
电机飞行完后很烫吗    出厂的杆度你是不是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乎震动是应该的   但是震动不是唯一评测好坏的标准    真诚筛子却让H33D没有果冻~这是他的目的~~他又 ...

说了半天,没有理解到问题关键

网友:
感度调低点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了半天,没有理解到问题关键

所以第一个回复我就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你的思维很奇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第一个回复我就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你的思维很奇特

我也觉得和思维奇特的人说不清楚,哈哈哈哈。如果你“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合适~~~你有些思路很奇特”
你大可不必回答,因为等于没有回答。
别人想知道是震动为什么这个大,是怎么造成的,正不正常。

虽然我是个新手,我也会查看帖子,看资料的。

云台的作用,顾名思义是增稳,不管机架还是外界来的震动、晃动等,云台始终是保持平稳作用。

机架震或晃动过大,飞控会不断给予修正,这会照成续航时间下降。

震动过大有很多原因,桨、电机、感度、平衡等因素。商品机基本可以排除桨、电机、平衡的问。

最近dji的固件门吵了这么厉害,也不排除是固件的问题。

希望老鸟们给予新人一些支持,谢谢

网友E:
精灵3成品机不是应该挺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精灵3成品机不是应该挺稳吗?

回答是肯定的---很稳。

网友:
没玩过精灵3,不过我认为可能和机架有关,可能是结构问题

网友:
你仔细看精灵3每个电机都是歪的,用精灵2的保护罩会有一面磨桨,他是每个桨臂呈现规律的歪斜角度,难道是增加飞行效率?

网友:
反正我的3飞得很稳,也没有刻意去关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和思维奇特的人说不清楚,哈哈哈哈。如果你“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合适~~~你有些思路很奇特”  ...

是啊,我在意的并不是震动本身,也不是震动对拍摄效果的影响,而是震动有没有可能带来其他方面的副作用? 比如飞行效率下降、增加飞控负荷、甚至把螺丝震松了等等。

网友:
在震动允许的情况下 拍出来的视频无果冻之类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