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空气球探测器配置,求指导

楼主(2015-06-25):
看了前人做过的氦气球做的探空器贴子,感觉非常激动人心啊
(外部链接、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http://rcexplorer.se/projects/2013/03/fpv-to-space-and-back/

于是我们团队想按照这个思路重新做一,实现的基本功能是高清录像并利用GPS追踪仪回收,图像实时回传并用DVR录像,这样的话即使设备回收不了也能有成果。目前打算用以下的配置,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希望有经验的大神能够提提意见!
相机:小蚁运动相机(1080p,24fps,配32G TF卡)
图传600mw TS832图传,配合5.8G 功放,能够实现高于3W的输出功率

穷人OSD+ GPS实时显示参数
发射天线:三叶草天线/9DB全向高增益天线  (哪个更合适?天线是否有功率匹配问题,小的三叶草是否适合3W这样的大功率输出)

接收天线:23DBi平板 /30DBi 栅格抛物面天线  (目前不知哪个更好,求建议)

接收机:Aomway5.8G接收机,DVR
GPS追踪仪:淘宝上很常见,插GSM卡的那种

其实目前主要纠结在图传系统上,因为之前没有远距离FPV的经验,所以不知怎么搭配比较好,气球上升高度有可能达到30km,飞行距离可能达到100km,因此使图传能够稳定传输尽量远的距离是非常重要的,求大神指点!
如果有之间做过此类项目的前辈或者有其他方面的建议也欢迎拍砖

天线1

天线1

天线2

天线2

地面天线2

地面天线2

图传

图传

网友:
棒子加大平板不用解释了吧

我跟想知道你用什么做载机

网友:
防水做做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mfd的5.8g  23dbi的图传接收平板天线,还是最好配合aat吧,毕竟你飞那么高

网友A:
5.8G、1W+大平板+追踪云台的极限距离也就是50公里了,再靠增加功率也没什么效果。建议发射端用1.2G 1W以上功率,接收端用追踪云台配合栅格抛物面天线。以前看老外用这个配置飞滑翔机,飞了120多公里。

网友B:
5.8g 加三叶草这也太搞笑了~ 完全不可能突破高空平流程
显然唯一解决途径是 找个无风天气天上用1.2g 2w发射配14bd定向天线垂直向下  地面用24db大天线垂直向上 加上14db天线加aat 追踪云台两路接受  距离100km肯定没问题

网友:
挂个载机飞回来多好,至少能飞回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g 加三叶草这也太搞笑了~ 完全不可能突破高空平流程
显然唯一解决途径是 找个无风天气天上用1.2g 2w发 ...

1.2G距离确实很远,但不是据说会干扰民航被查水表吗,所以不太敢用…发射端用平板天线的话,是不是方向性有点太强了呢,到了高空无论如何都会有风,被吹走是不是就收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G、1W+大平板+追踪云台的极限距离也就是50公里了,再靠增加功率也没什么效果。建议发射端用1.2G 1W ...

用1.2G不会干扰民航被查水表吧?如果没影响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定向向下加上照射角 最多1公里半径的面积, 就算正好照到民航也就不到5秒钟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1.2G不会干扰民航被查水表吧?如果没影响的话可以考虑

理论上,楼主的这次全部放飞行为都是违法的,怎么办?

网友:
玩这个你先考虑好在哪里起飞.建议方圆100公里内没有航线的地方可以这样玩.为了回收的可能,建议在沙漠地区玩.可以看看国外类似的玩法都是在允许飞行的地区搞的. 人家也就是3W 的1.2G图传就够了. 另外提醒你,保温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楼主的这次全部放飞行为都是违法的,怎么办?

查过相关法规,只要重量不超标的话应该不用报备。不过在法律和安全问题上我们还得仔细规划

网友:
超远距离方案还是1.2的合适,外带一个GSM网络的GPS定位器还有XBEE 433数传,比较稳妥了

发射天线用5dbi左右的棒子,所有数传系统接收尽量用更高增益的定向天线,433数传用定向天线距离应该很轻松突破100KM的

网友:
请你喝咖啡

网友:
用气球的话配什么图传,到时候回收看本地不也可以?气球没动力,方圆5KM最好没有航线,如果干扰了民航,你就摊上大事了。

网友(2019-02-11):
楼主最后最成功没??

网友:
高空气球,明令禁止